[求助] 关于CPLD选型

楼主(2011-04-05):
最近在维修一批控制板的时候发现一片专用IC,经分析其逻辑考虑自己写块CPLD替代原芯片就可以了,但是芯片封装十分特殊,用的是PQFP-64封装,短边13脚,长边19脚,我找遍常见的厂商都没见有这种封装的芯片介绍,请论坛的大侠有见过此封装的介绍一些型号,多谢了。

楼主:
添加一些说明,芯片电压大约5V,输入输出电平经测量应该是COMS的,四边中间的引脚是电源和地。

网友:
如果不想改电路板设计,完全希望CPLD能够实现与原芯片的pin to pin似乎不容易。

楼主:
根据另一个论坛有人提供信息,原芯片也可能是一片CPLD,但那个牌子与型号好像已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