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ADC芯片 还是 射频 系统 ?

楼主(2011-04-05):
我研一,导师想让我做射频系统这一块,但他以前带的学生都是做ADC或者数字的IC的,做射频只有所里其他老师在做。请问模拟IC,射频系统,哪一个更有前途?

网友:
还是那句话,实际上任何东西做的好就有前途,主要看你自己的兴趣和思维方式更适合做什么

网友:
顶楼上,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不要短视,更不要再年轻的时候这样纠结于哪个更好找工作、哪个钱更多一点,在IC这一块,只要你真正用心在做自己想做的,你就是在做最有前途的!

网友:
对于研究生跟你绝模拟比射频要好

网友:
针对你的情况,可能是模拟要好一下,射频的需要经验的成分比较多,新手入行貌似困难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说你老师不是模拟ic做得多么,所以还是选择强项吧

网友(2011-10-30):
同意2楼,3楼的意见。

网友(2012-10-10):
还是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