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的一个错误

楼主(2011-04-05):
我在进入仿真是有错误提示:** Error: Failure to checkout svverification license feature.
# Unable to check out verification license required for SystemVerilog Assertions. SVA concurrent assertions are disabled.
在仿真中会因错误而停止仿真,提示的错误代码为:assert(op.randomize());
# ----------------------------------------------------------------
# OVM-2.1.1
# (C) 2007-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C) 2007-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 ** Error: Failure to checkout svverification license feature.
# ** Fatal: generator.sv(34): Unable to check out verification license for randomize() feature.
#    Time: 180 ns  Iteration: 1  Process: /top/#FORK#65_7f5b9ca File: generator.sv
# Fatal error in Task run at generator.sv line 34
不知道这是不是Questa6.6d的原因?

网友:
# ** Fatal: generator.sv(34): Unable to check out verification license for randomize() feature.

怎么都不看提示的?你的lic feature不全。验证环境有sv的assertion没有授权。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Questa额license问题。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估计是之前安装HDL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