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f jic的问题

楼主(2011-04-05):
我往板子里下载sof文件能运行,下载jic文件不行,不知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在网上搜也没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是jic无法下载,还是下载了无法运行
如果是前者sof文件只要有fpga就可以下载,下载jic文件需要在fpga外面再加一个eeprom这样的非易失性的存储器,jic文件加载到这个eeprom中,然后上电后再加载到fpga里,所以如果你的板子上没有这个eeprom则没有办法下载jic文件。
如果是后者的话,我倒是遇到过,好像是用ddr2 phy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推测是fpga做的时候有一些timing violation没有注意,导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可用

网友:
楼上的,关于ddr2 phy的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马上有一个设计也需要用到ddr2 phy!

网友:
If the Serial EE prom is not Altera EPCS compatible, you cannot use jic file to program the Serial EEPROM.

网友:
没有什么解决的,本来就是可以用的,只是不稳定罢了。而且出现问题的几率并不大,作为验证而言可以接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