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DAC动态范围

楼主(2011-04-06):
平时我们所说的动态范围是指ADC的动态范围的含义,是不是仅仅指在baseband里的信噪比呢?因为在基带外还是有噪声的啊。还有就是DAC与ADC的动态范围的定义是一样的吗?

网友:
学习一下啊,不太懂啊

网友:
ADC采样后是数字域,仅有一个Nyquist带宽(二分之一采样频率)。但DAC的输出是个模拟信号,有多个Nyquist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说来,其实adc,DAC的DR的定义是一样的,对吗?

网友(2011-05-13):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提到一个无杂散动态范围SFRD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