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VE和VPD波形的dump

楼主(2011-04-06):
由于暂时无法使用debussy。所以只好使用DVE。使用DVE时发现个问题。
就是直接使用”$vcdpluson(example.name);“ 命令。 dump的波形就在run vcs命令的当前目录下。  然后使用DVE打开*.vpd文件,dve可以直接通过环境结构显示rtl代码

而使用 -vcd dir/example.name, 将波形生成到其他目录下时,在使用DVE打开这个*.vpd文件,dve就无法链接到rtl代码了
显示“NO source information available for obj”.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如何能使其他目录下的vpd文件通过DVE打开之后能看见rtl代码呢?   谢谢!

网友:
把你的worklib一起编译到那个vpd所在目录。

楼主:
===========您指那个worklib?   现在生成的就有simv,   simv.daidir/  和Mdir命令生成的文件夹csrc。

我都尝试移到对应的VPD目录,好像不行啊。   谢谢。

网友:
===========您指那个worklib?   现在生成的就有simv,   simv.daidir/  和Mdir命令生成的文件夹csrc。
...
引用 网友A:

在仿真脚本所在目录,建个文件: synopsys_sim.setup,文件内容如下:

WORK > DEFAULT
DEFAULT : your_directory

上面your_directory就是之前你放vpd的那个目录的相对路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