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正态分布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如果A具有δ1,B具有δ2,那么A*B的δ有多大?他们是独立的

比如说,两个有失调的量(正态分布),经过乘法器得到C,那么C的统计平均值就是A和B的统计平均值相乘了。
如果我还想知道在多大的宽度内包含了99%的采样,那么这个宽度用已知量δ1和δ2怎么表示呢?

网友:
顶!这个问题有意思,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
A 于 B  如果完全独立, 应该是简单相加,
否者就说需要具体的关系 , 具体分析了, 个人感觉 : 求高手

网友:
就是概率统计课里讲的啊,得翻翻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独立,也不应该是两者简单相加吧。感觉和噪声的关系有些近似。

楼主:
他们是独立的

网友:
还没查到。
自己拿两组数计算了一下,没看出什么规律来(也许拿的这两组数相关)。
另外,会不会与数据的中心值(平均值)有关,而不只与δ相关?

网友:
应该是相加的关系吧?

网友:
两个变量独立,其积的分布等于二维分布,因此A*B的分布是一个二维正态分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维正态分布。二维正态分布的参数是均值向量和二阶协方差矩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9楼的回答。
可是,依然是不懂,嗯,数学功底差了些。
如果有两个各自有失调(正态分布)的量,经过一个乘法器,出来一个量,这个量值的失调在概率统计上是个什么分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遇到的实际问题,大致就是这位兄弟说的情况。所以求助大家。

好像还没有十分肯定的回答啊,继续等待大侠

网友:
你可以找一本基本的概率论书看看就知道了。比如你有两个电阻,电阻值正态分布,均值和方差分别是u1,s1和u2,s2。那么你两个电阻相乘以后,这个乘积的量是一个二维正态分布,有5个参数,是u1,u2,s1,s2,以及p,其中,p是自相关系数,因为那两个电阻阻值独立,所以p=0。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个乘积的一维分布求出来,这个问题很复杂,你可以在维基百科上找到以下内容:
正态分布的一些性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您太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bing131的回答

网友:
老师教导我们好好学数学,用心良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