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的PLL仿真出现问题(内容见帖子)

楼主(2011-04-06):
Error: (vsim-3033) *****/pll60m.v(103): Instantiation of 'altpll'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是用的Modelsim 6.5 atera 版本

没有用过Modelsim

网友:
添加altera的仿真库文件,网上搜搜,很多这一块的介绍。

网友(2012-07-28):
回复 网友A:

    这位前辈,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我用的是ModelSim-Altera加了库也还是不行,出现相同的问题。nitu_ok@hotmail.com;   3KU!

网友:
你要是感觉仿真库没有问题的,另一种方法:你去quantusII的安装目录去搜索这个文件,如果有的话,将其copy到工程目录下

网友(2012-11-06):
仿真失败,除了仿真库调用不正确的原因外,还有可能是modelsim版本bug,换一个modelsim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