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rget library

楼主(2011-04-06):
各位大仙,target library中需不需要加bc lib,加与不加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顶一下,没人晓得吗?

网友:
应该有啊bc /wc都有才能进行正确的setup/hold ana吧,
你不会用wc去分析hold吧?即使你喜欢用wc分析hold,bc更需要啊。

楼主:
我在man set_min_library时,看到The min_library should not be specified in the link_library or target_library这句话,所以引发此问。
是否我理解错了,是不是说bc不用add 到target library中呢

网友:
逻辑综合的时候不分析hold时序,所以不用bc库。

楼主:
yes, PR
那加与不加究竟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