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仿真VerilogA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请问,论坛上有高手用HSPICE仿真过VerilogA的程序吗,我在仿真的时候遇到问题,(注:一定不是License的问题)!
但尝试编译Compile写好的VerilogA文件的时候,就会报错,就别说后续的仿真验证了!
我用的HSPICE2009版本!

楼主:
仿真结果报错: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CML file does not exist
         'C:\Users\Black Moon\hsp-model-cache\1.75\c\\hspice_file\va\\lib.win32\opamp.cml'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has occurred [TDA-SYSTEM-10572].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网友:
的确是有问题,仿真不了,但是好像08还是07的是可以仿真的

网友(2012-02-15):
2007 後有 verilogA .. 可能是沒license ..

不過有 verilogA .
還是可能 win7 64bit 時 verilog compiler 當掉..

或是 disciplines.vams 沒找到 ..

BUT
hsp-vcomp 是 32bit..

hspice 也是 32bit

hsp-vacomp.exe直接拿來 compiler example resistor 就當機了 ..

res.sp
Title: Simple Verilog-A Resistor
.hdl resistor.va
.options post=1
X1 1 0 resistor r=2
VS 1 0 1
.dc VS 0 10 1
.end

resistor.va
// Simple resistor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resistor(p,n);
parameter R=1.0 from (0:inf);
electrical p,n;
    analog I(p,n) <+ V(p,n)/R;
endmodule

XP os 下是 OK

网友(2013-07-09):
在win7 64位下可以仿的 只要lisence正确 verilog-a是hspice的自带功能 我用的版本是2010.03版 但是verilog ams还没试过

网友:
用最新版

网友(2014-03-31):
回复 楼主:

   好像不能用了哦

网友(2016-11-01):
用新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