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flip-chip中,RDL跟bump drawing的一些疑问?求解答或探讨

楼主(2011-04-06):
1.具体是等I/O位置以及IP位置定好才去group up bump吗?
2.bump array是不是不能摆在IP上面~是不是因为RDL层上的线会影响高频的IP,还是其他原因?
3.RDL层加的dummy bumps 是不是跟低层加的dummy metal的作用是一样的?
4.RDL层的布局一般是不是四周是接IO 的 bump array,中间是用于power的array.
5.其连接的方向是chip--RDL层--通过solder bump--到substrate--通过solder ball---到board上。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希望哪位大大知道的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网友:
是工具加bump还是手工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工呀!需要自己定制bump

网友:
1 通常是的,但要看前端的约束,必要的话可以跟相关工程是沟通调整IO位置
2 这个要看rule,tsmc的会提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其它工艺不晓得
3 类似,但肯定不完全一样,毕竟不需要平坦化
4 yes
5 yes,当然不同的assembly house可能会有差别

full custom没什么前途,建议及早转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PR的 是目前有个大项目需要做flipchip 需要手动画RDL 之前没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full custom没前途呢

网友:
数字的不用说了,能画二十年吗?
模拟的还凑合,如果二十年后你比模拟电路工程师的电路知识多的话,那还ok,如果那时还按照电路工程师的指示画layout,嘿嘿
如果你是老板,还会用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家伙画layout吗?

PR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TKS

网友(2014-08-14):
偶是来学习的,受益匪浅,多谢大神!

网友(2018-02-23):
回复 楼主:

   请问有encounter做flipchip单芯片的教程吗,现在想学习一下但没找到好的资料,希望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encounter做flipchip单芯片的教程吗,现在想学习一下但没找到好的资料,希望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呢,那时候是用版图工具画的。

网友(2022-03-17):
楼主,请问你当时画完rdl后给这个芯片做ir-drop分析了么?我们现在的处境和你当时很像!求助!

网友(2022-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PR的 是目前有个大项目需要做flipchip 需要手动画RDL 之前没做过 ...

楼主,如果通过bump供电的话,voltus中做rail analysis时bump需要建立pgv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