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直流增益

楼主(2011-04-06):
求助:运放直流增益随温度变化有多大?工艺不同估计表现不同,但是不知道大致数量级有多少?

楼主:
说错了,不是直流增益,应该是开环增益,应该是运放开环增益随温度变化有多大?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变化不大,不会超过一个数量级的变化,最多两三倍吧。注意设计时直流工作点在各种温度和corner下都在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