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etramax atpg simulation problem help

楼主(2011-04-06):
Hi friend,
when I simulate the ATPG files in modelsim,appear problem as follows:
# //            0.00 ns : Begin test_setup
# //          200.00 ns : Begin patterns, first pattern = 0
# //          200.00 ns : ...begin scan load for pattern 0
#
# // *** ERROR during scan pattern 0 (detected during load of pattern 1)
#   0 chain1 1 (exp=0, got=1)  // pin P3[0], scan cell 1, T=       37440.00 ns
#   0 chain4 1 (exp=0, got=1)  // pin P3[3], scan cell 1, T=       37440.00 ns
#   0 chain1 3 (exp=1, got=0)  // pin P3[0], scan cell 3, T=       37640.00 ns
#   0 chain4 3 (exp=1, got=0)  // pin P3[3], scan cell 3, T=       37640.00 ns
#   0 chain1 5 (exp=0, got=1)  // pin P3[0], scan cell 5, T=       37840.00 ns
#   0 chain4 5 (exp=0, got=1)  // pin P3[3], scan cell 5, T=       37840.00 ns
#   0 chain1 7 (exp=1, got=0)  // pin P3[0], scan cell 7, T=       38040.00 ns
#   0 chain4 7 (exp=1, got=0)  // pin P3[3], scan cell 7, T=       38040.00 ns
#   0 chain1 9 (exp=0, got=1)  // pin P3[0], scan cell 9, T=       38240.00 ns
#   0 chain4 9 (exp=0, got=1)  // pin P3[3], scan cell 9, T=       38240.00 ns
#   0 chain1 11 (exp=1, got=0)  // pin P3[0], scan cell 11, T=       38440.00 ns
#   0 chain4 11 (exp=1, got=0)  // pin P3[3], scan cell 11, T=       38440.00 ns
#   0 chain1 13 (exp=0, got=1)  // pin P3[0], scan cell 13, T=       38640.00 ns
........
........
#   0 chain4 365 (exp=0, got=1)  // pin P3[3], scan cell 365, T=       73840.00 ns
#   0 chain1 366 (exp=1, got=0)  // pin P3[0], scan cell 366, T=       73940.00 ns
#   0 chain4 366 (exp=1, got=0)  // pin P3[3], scan cell 366, T=       73940.00 ns
#        74000.00 ns --BUS CONFLICT-- : AAA_tmax_testbench_1_16.dut.io_pad_inst.P34_PAD
#        74000.00 ns --BUS CONFLICT-- : AAA_tmax_testbench_1_16.dut.io_pad_inst.P30_PAD
#
# // *** ERROR during scan pattern 1 (detected during load of pattern 2)
#   1 chain1 0 (exp=0, got=1)  // pin P3[0], scan cell 0, T=       74440.00 ns
#   1 chain4 0 (exp=0, got=1)  // pin P3[3], scan cell 0, T=       74440.00 ns
#   1 chain1 1 (exp=1, got=0)  // pin P3[0], scan cell 1, T=       74540.00 ns
#   1 chain4 1 (exp=1, got=0)  // pin P3[3], scan cell 1, T=       74540.00 ns
#   1 chain4 2 (exp=0, got=1)  // pin P3[3], scan cell 2, T=       74640.00 ns
#   1 chain1 3 (exp=0, got=1)  // pin P3[0], scan cell 3, T=       74740.00 ns
#   1 chain4 3 (exp=1, got=0)  // pin P3[3], scan cell 3, T=       74740.00 ns
#   1 chain1 4 (exp=1, got=0)  // pin P3[0], scan cell 4, T=       74840.00 ns
.......
.......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cause "exp=1, got=0" or  "exp=0, got=1"?

I am confuse about it.Expect your answer..
Best regards!!

网友:
exp=1, got=0 means the test pattern expected result is 1,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 is 0, simulation result mismatched --> fail

楼主:
    what's the common reason that cause this mismatch?
   How can I repair it?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at's the common reason that cause this mismatch?
     How can I repair it?
     thx

网友:
多半是所施加的约束问题,比如存在contention等,也有可能是网表的问题。
drc过程中有什么警告或者错误信息?

网友(2011-07-26):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如何用modelsim验证tmax生成的pattern,我用modelsim吃进tmax生成的testbench后,仿真总报vsim-3601 error。是不是对tmax脚本有什么要设置的地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VCS仿真的。一般把IP模块的仿真模型加进来以及每个模块的timescale设定以后,仿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TMAX生成的testbench中用到了$STILDPV_setup等函数,而仿真器中没这个函数库。能否给我发个VCS脚本作为参考,谢谢。邮箱:zyl1120@126.com.再次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用TMAX自身的仿真器做仿真,logic simulation能通过,而run_fault_sim -sequential 时则报跟你上面一样的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生成的pattern是stil格式的?stil的我没试过,我的是.v格式的,.v格式的我看了一下没有你说的那个系统函数。VCS不需要其他设置直接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2012-03-16):
回复 楼主:

    不知兄弟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还望指教!

网友:
Hi 雨打溪风,
看了你pattern的报错信息,发现你的主要错误是P3[0]和P3[3]这2个SCAN OUT上报出来的问题。
而根据你给出的出错信息,可以分析出来以下的特性:
   出错的点都是在0->1或者 1->0跳变的点发生的问题。

根据我的经验往往出现以上错误是由于SCAN CLOCK的相位不符合照成的。

有可能你的SCAN CHAIN 0和4采用的是SCAN CLOCK的下降沿,而其他的SCAN CHAIN用的是上升沿。
而SCAN_CLOCK的相位此时只能符合上升沿的SCAN CHAIN的需求,
对于下降沿的SCAN CHAIN需要调整SCAN CLOCK相位才能符合SCAN OUT的CLOCK比对预期。

建议:
  可以将P3[0]和P3[3]这2个信号的比对时间相对其他点在verilog中加一些延时后,进行比对。
  在测试机台上,往往也会单独对这些CHAIN进行延时处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大多是一些Analog IP或者memory是否设置成了blackbox,
还有就是设计是否有问题,设计如果OK,一般scan设置到位了,还是很容易过的,
sdf标注成功没?还有vcs的某些命令也会影响到仿真结果。过程比较简单,但是需要很细心~~~
如果木有sdf,也可以先只仿logic,暂时不用标注sdf,可以试试。

网友(2012-06-14):
请问可以向你具体的请教下吗

网友(2013-09-25):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了上述问题,请教一下你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7-05-27):
很多情况是时序信息没有添加导致的。sdf没有反标

网友:
pattern 0 就开始出现mismatch 而且从朋友你给出的log来看,^_^!都mismatch了。所以建议先做FV,保证net没问题。接下来重点查看test_setup阶段是否正确配置电路工作在DFT模式下。

网友(2019-01-10):
回复 楼主:

   mark 一下

网友(2024-01-15):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while I was simulating seril pattern, usually cause mismatch because lacking temporal constraint or Tsetup fail, some dff may act like assign Q = D, instead of Q <=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