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亚稳态问题

楼主(2011-04-06):
请问组合逻辑电路中,复位产生的亚稳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在版图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谢谢大家啦!

网友:
我的印象中,同步复位应该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或者将复位信号在模块接入点加一级或者两级flop做同步。
另外,在版图上应该是要保证复位树的平衡性,复位信号到达寄存器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hehe,无法避免

网友:
可以参考sun-burst的论文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