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1-04-06):
在第十二章讲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中,在讲图12.57的时候,最后作者说,输出共模电压等于Vgs2加上C1或者C2的电压。我觉得输出共模电压应该是Vgs5加上C1或者C2的电压。求解释,谢谢。PS:

网友:
you should tell us the whole story,

no idea which part you are asking.

网友:
拉杂维书上错的地方还是有些哈 要相信自己 呵呵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网友:
ni kan yi xia raziwi jiu cuo de zi liao

网友:
没有明白LZ的意思,最好在说明问题的时候,说清楚,好让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
一般拉扎维的错误,陈老师都纠正了

这个我觉得共模输出本来就是VGS5,不存在加电容电压的问题

要加,也该是VOUT2加一个电容上的电平

或者,会不会有什么换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翻了一下我的书,我当时看这里的时候也觉得应该是Vgs5。应该拉扎维书上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