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问题

楼主(2011-04-07):
请教在做LVS时候
port layer text是必须的吗?
我去掉也没问题
单独定义Port text这一层有特别的用处吗?
谢谢!

网友:
用来标志layout的pin角名称和sch的pin角名称相等
如果你可以保证它们一样
去掉也ok

网友:
当然要有,automatch 只是噱头,能过又怎样。
正规的ip 当然要有必须的信息,ic设计不是这样也行,
而是这样最安全 。 这样也没问题的话是不职业的,太业余,danger

网友:
不TAPE OUT,只是一个验证的作用.

网友:
我都會加…比較好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