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仿真VerilogA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请问,论坛上有高手用HSPICE仿真过VerilogA的程序吗,我在仿真的时候遇到问题,(注:一定不是License的问题)!
但尝试编译Compile写好的VerilogA文件的时候,就会报错,就别说后续的仿真验证了!
我用的HSPICE2009版本!

仿真结果报错: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CML file does not exist
         'C:\Users\Black Moon\hsp-model-cache\1.75\c\\hspice_file\va\\lib.win32\opamp.cml'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has occurred [TDA-SYSTEM-10572].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XP系统下尝试运行了Hspice仿真VerilogA,结果是正常的,可以顺利运行,
由此确定是自己的安装程序有问题,而后我在自己的Win7系统下面重装Hspice,问题解决!

网友:
你的Hspice少一个feature,就是支持(编译)verilogA的功能。

楼主:
我刚刚尝试了一下,用HSPICE2009自带的CompileVA工具编译VerilogA文件,是不能编译,请教前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过了!
附:我的HSPICE是从本论坛上下载的,系统为Win732位!

网友(2012-05-08):
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2014-03-06):
急~~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win7 32bit。谢谢~

网友:
hspice license 缺 verilogA feature .
另外 windows OS hspice   va-comp.exe have some problem

网友(2019-03-13):
回复 楼主:

linux版本的呢?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