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芯片仿真求助

楼主(2011-04-07):
做全芯片仿真,仿功耗,数字电路都转成了晶体管级电路,用hsim 2010年版本仿真,仿真精度已经设置的很低了,但是一天一夜只跑了5us....按这速度我整个跑个10ms都需要2000天...不知道有大侠跑过这种规模较大的全芯片仿真么,如果太慢的话,是怎么解决的,还有hsim有multi-threading选项么?提前谢谢啦!!

网友:
最好的方法,不去仿它!

楼主:
呵呵,现在我只能让它跑着,仿多少是多少了。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仿功耗为什么要10ms?

楼主:
因为有一个上电的过程,到电路稳定工作差不多得几ms了,如果我还想看下电的情况的话,那就得仿得更长了。

网友:
数字电路都转成了晶体管级电路?
不要转呢

网友:
上电过程功耗应该不会是最大的吧,可否将这个过程从仿真中拿掉,那样会快很多,而且只配置功耗最大的mode来仿,这样应该会快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转的话,不知道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可以比较准确的评估数字电路部分的功耗不?

网友:
数字的功耗可以用综合工具的方法来估计吧

网友:
set proper initial condition to accelerate the simulation

网友:
如果单要仿真digital部分的功耗,把模拟和IO去掉,直接给digital加理想的激励源。全芯片晶体管级仿真就算用hsim也还确实很慢,同求好平台。

网友:
ultrasim试过没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ultrasim试过,没看出比hsim速度快。

网友:
用xa。不过换仿真器真比不上你换激励缩短仿真时间。
原来2000天,就是找个加速10倍的,也就是200天。

网友:
11L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