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楼主(2011-04-07):
请问,用Artisan sram generator已产生了版图的GDS, 是不是不用再做综合了呢?谢谢

网友:
综合时把memory当block调用db库来综合。

楼主:
你好,谢谢你,我想问,编译器生成的sram GDS,用来做什么呢?
刚接触,不是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我想问,编译器生成的sram GDS,用来做什么呢?
刚接触,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