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怎样产生多路方波信号?

楼主(2011-04-07):
我想要51单片机同时产生6路以上不同频率的方波信号,频率在50Hz以下,我觉得光靠单片机的几个定时器实现不了,但是不知道该添加另外那些芯片或器件,不知道用CPLD行不行?希望大家能给我几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
50HZ一下,频率很低了,单片机产生多路方波很好实现的,6个方波统一用一个定时器做基准,然后用软件来配合定时器实现6路不同频率输出。
不需要单独添加CPL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
看你对频率精度要求高不高了,要求不高的话用单片机还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有较高的精度要求该怎么做呢?

网友:
50HZ的方波最基本的单片机就能做,要精度高用准一点的晶振或时钟

网友(2014-06-28):
這個頻率不高, 但是如果要精準, 還是要經由 CPLD. MCU 的中斷觸發 output I/O 會有些許誤差, 而且會與 run time 環境相關.

网友:
速度慢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2014-10-23):
CPLD和C2000都可以,都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