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tro CTS-Error 请教

楼主(2011-04-07):
大家好!
在用Astro做PR时,CTS 阶段出现了下面错误提示:
CTS-Error: CTS can not proceed due to OV failure!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一定要纠正后再重做PR?

拜谢了!

网友(2015-11-13):
同问,我的问题是OV initialization failed,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