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9.1版本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是在下面帖子中下载的安装文件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74573&extra=&page=1

用installscape安装过程中会冒出以下对话框:
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EDI 09.10.000 RHEL 4.0 (lnx86) Base Release Disk 1

这里我应该指定哪个路径阿,

无论我怎么选择路径都过不了阿。。。

哪位安装成功了,指导一下吧

楼主:
此问题已解,一个tar包解压缩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再小声的问一下可以用不?

网友:
这软件从哪里下啊

楼主:
答楼上的,有license,可以用,下载地址在我帖子的链接中
不过需要很多money

网友(2011-06-05):
感谢分享,感谢链接的分享的朋友,不过,花了n多¥

网友(2011-08-06):
我遇到的情况和您完全一样?tar包解压缩?要怎么解啊

网友(2012-07-31):
同样问题。不过我是ic6141,
To complete installing this release, you must specify the following media

网友(2012-10-03):
钱确实多,不过有用就行

网友(2013-05-11):
解压缩没成功

网友(2014-04-2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又从不同的地方下了一次安装文件, 还是不行, 搂主是怎么解决的,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我下载的时候少下了一个tar包
要把所有的tar包都解压

现在我就记得这么多了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11-16):
我也是,报这个错误后发现6141 6张盘只解压了一张。。。

网友(2018-04-09):
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