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中库更新的问题!【NG】

楼主(2011-04-07):
关于Virtuoso中库更新的问题!

原因:旧的工艺库更新,更新后库名变更为*_V2

有没有好的办法,使电路中的cell,自动链接到新的lib中。不用一个cell,一个cell的进行更改。

问问各路高人。
多谢了先。

------------------------------
补充
根据fuyibin的建议,我采用了Rename Reference Library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更新工艺库。
但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更新后的电路中,MOS管的W尺寸都变成了700nm,没有能成功的保留原始尺寸。

请问,谁还有好的解决办法?
--------------------------------------
补充2
经过调查,更新后的工艺库和更新前的工艺库差别较大,
采用Rename Reference Library的方法,虽然可以转变成新的工艺库,但是很多参数都丢失了。
比如:W值。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能解决。NG了。

网友:
只要cell名字一样,改reference library就可以了

楼主:
cell名字一样,怎么修改reference library?
具体的方式?
能不能说具体一下啊?

楼主:
根据fuyibin的建议,我采用了Rename Reference Library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更新工艺库。
但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更新后的电路中,MOS管的W尺寸都变成了700nm,没有能成功的保留原始尺寸。

请问,谁还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不是很明白问题,在 virtuoso schematic editing中按照library replace 不就更新库了吗?

楼主:
不是很明白问题,在 virtuoso schematic editing中按照library replace 不就更新库了吗?
引用 网友A:

经过调查,更新后的工艺库和更新前的工艺库差别较大,
采用Rename Reference Library的方法,虽然可以转变成新的工艺库,但是很多参数都丢失了。
比如:W值。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能解决。NG了。

网友:
楼主不幸啊。
找cadence的人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2023-08-26):
现在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