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10位数字温度传感器AD7416驱动程序

楼主(2011-04-0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AD7416_SCL= P1^6;
sbit AD7416_SDA= P1^7;
unsigned char AD7416_SystemError;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温度
unsigned char ZorF; //正还是负
//#define SomeNOP(); { _nop_();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_nop_();}

//延时函数
AD7416_delay()
{
unsigned int i=60;
while(i--);
}
/*--------------------------------------------------------------------------------
调用方式:void AD7416_I2CStart(void) ﹫2001/07/0 4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
void AD7416_I2CStart(void)
{
EA=0;
AD7416_SDA=1; AD7416_SCL=1; AD7416_delay();//INI
AD7416_SDA=0; AD7416_delay();//START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
/*--------------------------------------------------------------------------------
调用方式:void AD7416_I2CStop(void) ﹫2001/07/0 4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
void AD7416_I2CStop(void)
{
AD7416_SCL=0; AD7416_SDA=0; AD7416_delay();//INI
AD7416_SCL=1; AD7416_delay();//STOP
EA=1;
}
/*--------------------------------------------------------------------------------
调用方式:I2CAck(void) ﹫2001/07/0 4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等待从器件接收方的应答
ACK BY AD7416
---------------------------------------------------------------------------------*/
AD7416_WaitAck(void)
{
unsigned char errtime=255;//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为255。
AD7416_SDA=1;AD7416_delay();
AD7416_SCL=1;AD7416_delay();
AD7416_SystemError=0x10;
while(AD7416_SDA)
{ errtime--;
if(!errtime)
{ AD7416_I2CStop();
AD7416_SystemError=0x11;
return;
}
}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
/*--------------------------------------------------------------------------------
调用方式:void SendAck(void) ﹫2001/07/0 4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主器件为接收方,从器件为发送方时,非应答信号。
---------------------------------------------------------------------------------*/
void AD7416_SendNotAck(void)
{
AD7416_SDA=1; AD7416_delay();
AD7416_SCL=1; AD7416_delay();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
/*--------------------------------------------------------------------------------
调用方式:void I2CSend(unsigned char ch) ﹫2001/07/0 5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
void AD7416_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8;
while(i--)
{
AD7416_SCL=0;_nop_(); AD7416_delay();
AD7416_SDA=(bit)(ch&0x80); ch<<=1; AD7416_delay();
AD7416_SCL=1; AD7416_delay();
}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
/*--------------------------------------------------------------------------------
调用方式:unsigned char I2CReceive(void) ﹫2001/07/0 5
函数说明:私有函数,I2C专用
---------------------------------------------------------------------------------*/
unsigned char AD7416_I2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8;
unsigned char dat=0;
AD7416_SDA=1;
while(i--)
{
dat<<=1;
AD7416_SCL=0;AD7416_delay();
AD7416_SCL=1;AD7416_delay();
dat|=AD7416_SDA;
}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return(dat);
}
////////////////////////////////////////////////////////////////////////////////////////////
/*--------------------------------------------------------------------------
ACK BY MASTER 有CPU给传感器一个低,所以这个ACK是来自CPU的。
---------------------------------------------------------------------------*/
AD7416_bitout()
{
AD7416_SDA=0; AD7416_delay();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AD7416_SDA=0; AD7416_delay();
AD7416_SCL=1; AD7416_delay();
AD7416_SCL=0; AD7416_delay();
}

//读温度传感器
/*----------------------------------------------------------------------------------------------------
温度值寄存器是一个16位只读寄存器,它的高10位以2的补码格式储存由AD转换器送来的10位温度读
数。位5至0未用
-128℃ 10 0000 0000
-125℃ 10 0000 1100
-100℃ 10 0111 0000
-75℃ 10 1101 0100
-50℃ 11 0011 1000
-25℃ 11 1001 1100
-0.25℃ 11 1111 1111
0℃ 00 0000 0000
+0.25℃ 00 0000 0001
+10℃ 0 0001 01000
+25℃ 0 0011 00100
+50℃ 0 0110 01000
+75℃ 0 1001 01100
+100℃ 0 1100 10000
+125℃ 0 1111 10100
+127℃ 0 1111 11100
-----------------------------------------------------------------------------------------------------*/
Read7416(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h,l,temp,c;
unsigned int wendu;
AD7416_I2CStart();
AD7416_I2CSendByte(address); //写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00); //指向温度寄存器
AD7416_SendNotAck();
AD7416_I2CStop();
AD7416_I2CStart();
AD7416_I2CSendByte(address+1); //读
AD7416_WaitAck();
h=AD7416_I2CReceiveByte(); //读高8位
AD7416_bitout(); //CUP送低
l=AD7416_I2CReceiveByte(); //读低8位
AD7416_SendNotAck();
AD7416_I2CStop();
c=2; //循环两次
wendu=h;temp=l;
//将高8位和低8位的前2位连接
while(c--)
{
if(temp&0x80)
{
wendu<<=1;
wendu|=0x0001;
}
else
{
wendu<<=1;
}
}
//判断温度正负
if(h&0x80) //负
{
wendu=wendu-0x01;
wendu=~wendu; //变回原码
wendu=wendu&0x03FF;
wendu=wendu*0.25;
Temperature=wendu;
ZorF=0;
}
else //正
{
wendu=wendu*0.25;
Temperature=wendu;
ZorF=1;
}
}

//设定7416的OTI和HYST
/*----------------------------------------------------------------------------
OTI为上限 HYST为下限
7416做为恒温器使用 OTI必须低有效。当温度高于OTI值时由OTI脚发出低,直到温度低于
HYST值OTI脚才发出高。
-----------------------------------------------------------------------------*/
Setup7416OTI(unsigned char OTI,unsigned char HYST,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a,b;
a=OTI; //温度转换
a=a*4;
a>>=2;
b=HYST; //温度转换
b=b*4;
b>>=2;
AD7416_I2CStart();
AD7416_I2CSendByte(address); //写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01); //指向状态寄存器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18);
AD7416_SendNotAck();
AD7416_I2CStop();
AD7416_I2CStart();
AD7416_I2CSendByte(address); //写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03); //指向OTI存器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a); //送温度高8位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00); //送温度低8位
AD7416_SendNotAck();
AD7416_I2CStop();

AD7416_I2CStart();
AD7416_I2CSendByte(address); //写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02); //指向HYST寄存器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b); //送温度高8位
AD7416_WaitAck();
AD7416_I2CSendByte(0x00); //送温度低8位
AD7416_SendNotAck();
AD7416_I2CStop();
}

(((注意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减少延时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