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pcb设计注意的最要点是什么?

楼主(2011-04-07):
射频pcb设计注意的最要点是什么?要仿真计算吗?

网友:
信号串扰与空间辐射  呵

网友:
信号的延时

网友:
射频接地!

网友(2011-05-17):
接地一定要好,多打过孔!

网友:
计及每一段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射频信号完整性的问题,EMC&EMI

网友:
有机会多玩玩PCB仿真, 找到感觉对将来任何形式的PCB都有用. 对于通信公司, 仿真是必须的; 对于自己做着玩, 玩过仿真后知道怎么调, 出了问题知道往哪处想; 对于公司, 问你们头; 对于你就是头, 问我~
欢迎来函来电. 来信请寄: 长城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收.

网友(2011-06-17):
匹配与干扰

网友:
隔离度很重要

网友:
pcb设计学问很多,有经验的看看就差不多,没经验的多用软件仿真,可以避免不少问题!

网友(2011-10-30):
个人认为要区分开高速板和射频板,两者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对射频板,匹配和隔离是要优先考虑,
对高速板,重点一般是SI和EMI。

网友:
,传输线阻抗的合理选择,

网友:
,元件要选择Q值高,差损小的元件
必要是对电路要采取屏蔽隔离措施

网友:
仿真时必须的。

网友:
阻抗匹配,永远是RF电路板的灵魂!在国内真正吃透了的人太少了,很多资料我们都看不懂啊!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2-06-15):
信号完整性

网友(2012-09-25):
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
1.不同层之间过孔和微带到连接器等有阻抗变化处的阻抗匹配设计
2.PCB表层各种线路之间和线路与隔筋之间的安全间距
3.减小微带线之间信号干扰的影响,可以用接地和调整信号线走向的方式
4.保证良好接地

网友:
IMPEDANCE MATCHING,
RADIATION SHIELDING,
PCB ETCHING TOLERANCE

网友:
电源,接地,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