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HSPICE做spf与veriloga联合仿真时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1-04-07):
我在做后仿时,.lis文件一开始编译了.va文件,出了以下报告:
During .hdl command processing, loading Verilog-A modules from
            './in/diode_fourier.va'.
hsp-vacomp:
hsp-vacomp: Invoking the Verilog-A compiler for 'diode_fourier.va'
hsp-vacomp:  lic:
hsp-vacomp:  lic: FLEXlm: v8.4b
hsp-vacomp:  lic: USER:   09722132             HOSTNAME: hpserver192
hsp-vacomp:  lic: HOSTID: 001cc4adb894         PID:      20609
hsp-vacomp: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hsp-vacomp:  lic: 27000@192.168.5.192
hsp-vacomp:  lic: Checkout 1 hspiceva;  Encryption code: 0DBE3359133D23DCB0E4
hsp-vacomp: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va will expire on 31-dec-2019/2019.12
hsp-vacomp:  lic: 1(in_use)/9999 FLOATING license(s) on SERVER 192.168.5.192
hsp-vacomp:  lic:
hsp-vacomp: Synopsys HSPICE Verilog-A Compiler Version 1.40.012707.
hsp-vacomp: Copyright (C) 2005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sp-vacomp:
hsp-vacomp:
hsp-vacomp: The CML file is up to date. No compilation necessary.
hsp-vacomp:
hsp-vacomp:  lic: Release hspiceva token(s)

但是到后来用到该.va模块时,又报错: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2:diode_fourier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请问,是不是没有将两个重要的库文件加进去!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没有加入这两个基本库的话,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仅作参考!

网友:
应该是的,这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一直都是在.va文件里写着的,就是没有用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看样子,你是用verilog-A定义了一个叫 diode_fourier 的 module,那么你在调用的时候是怎么调用的呢,是子电路的形式还是模型的形式?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子电路的调用方式。
要不把你调用 diode_fourier 这句话贴上来瞅瞅。

网友(2013-12-19):
应该是调用不正确的原因,请仔细检查前仿真和后仿真网标调用语句的区别。

网友(2014-04-22):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是初学veriloga,用veriloga写了一个类似电流源的东西,然后用Hspice调用,仿真没有报错,但是得到的结果不是想要的,但是同样的式子我用matlab仿真是对的,附上图片,求教。。谢谢。。

Hspice

Hspice
麻烦啦,,谢谢

网友(2015-06-18):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