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ltraedit使用问题,多谢

楼主(2011-04-07):
我用ultraedit编辑好verilog代码,导入到modelsim中出现乱码。提示:unexpected non-printable character oxc7...
而且我拷贝ultraedit中的代码到记事本中,发现是空的。估计是ultraedit出了问题,请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你Ultraedit的配置,也许编码什么的配置错了吧。

楼主:
谢谢你,我在之前另一台电脑中安装ultraedit,直接就可以用了,没出现上述问题,设置都是一样的,所以只好去重装系统了

网友:
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