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PC8313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2011-04-08):
请问有谁知道MPC8313芯片的PCI配置空间寄存器的绝对地址?具体就是寄存器“Latency Tim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和“PCI Function Configuration Register”。谢谢!

楼主:
找到了,原来是要通过PCI总线去访问。那新问题又来了:
如果MPC8313做为PCI主机,那么PCI配置空间寄存器是否就不能操作了?资料上写的是做为PCI主机时,PCI配置空间寄存器访问是无效的,但是我能读出来,也能写进去,不过好像写进去后没有效果。
比如我设置了主机等待时间寄存器“Latency Tim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无论设置是什么,MPC8313对PCI总线的占用都是9个周期,然后就释放总线。还有,把“PCI Function Configuration Register”中的主机超时禁止设置上,同样到9个同期,MPC8313会释放PCI总线。
这样的话,如果我只接一个PCI目标,而且目标只做为从设备,那么PCI总线的利用率就相当低,每7个数据就要重连一次,实际利用率仅40%多点,有没有办法能提高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