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运行出现错误!

楼主(2011-04-08):
我在安装了vcs后,当使用vcs 进行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home/synopsys/vcs/bin/vcs: line 12653: 26768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home/synopsys/vcs/linux/bin/vcs1 -Mcfl=' -pipe -O -I/home/synopsys/vcs/include ' -Mout=simv -Mrun="/home/synopsys/vcs/linux/lib/libvcs.a" -Mamsrun="" -Mvcsaceobjs="" -Mscsrun=" " -Mcmodrun="" -Mobjects=" /home/synopsys/vcs/linux/lib/libvirsim.a " -Mcrtn="" -Mcsrc="" -Msyslibs="/home/synopsys/vcs/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 dff.v -gen_obj

但是运行vcs -RPP时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助一下那位大侠,能够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vcs版本是2005的,linux是rhel4.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供的信息不够,coredump之前会打印很多信息的,都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前面都是vcs的运行的信息啊,我贴出来的就是全部的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你运行VCS的命令吧,应该是简单的命令格式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命令是:
>vcs source.v -RI -line +vcsd +cfgfile+filename
由于我是初学,我就按照教程上的例子试了一下,但是结果就出现错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可以调试一下,不要一次性加那么多命令参数。
    先就vcs module.v试试看呗,一个个试,看看哪个出问题,这样比较容易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只运行vcs source.v就出现了如上的问题了,,很是无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vcs可以改成vcs1?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你了

网友:
会不会是OS的事,2005的应该是RHEL3比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rhel4也应该可以的,,我系统DC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
但VCS不一样,经常会因为系统出问题,主要是高版本库不兼容

网友:
曾经遇到过,属.cshrc中的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用的是.bashrc设置的环境变量,如下是我的vcs和dc的环境变量:
export PATH="/home/synopsys/dc2007/bin:"$PATH
export VCS_HOME="/home/synopsys/vcs"
export PATH="/home/synopsys/vcs/bin:"$PATH
export PATH="/home/synopsys/scl/linux/bin:"$PATH
export SYNOPSYS="/home/synopsys/dc2007"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home/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你看看有啥错误没?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解决方法

网友(2012-08-28):
同问 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3-05-3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07-13):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