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PC8379启动过程的疑问

楼主(2011-04-08):
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

8379上电后,LCS0#上挂着Norflash,flash的起始位置保存着配置字。core读取到配置字后,根据uboot的源码,core跳到FFF0 0100位置,是复位异常向量,随后继续执行启动操作。uboot中定义norflash的baseaddr是FE00 0000。

问题是:
1. 上电读取配置字的时候,LCS0#的默认地址是FF80 0000,这个根据BMS状态确定,但是uboot中定义norflash的baseaddr是FE00 0000,这样一来,如果我把配置字写到norflash的开始地方的话,core从FF80 0000位置岂不是就读不到配置字了吗?

2. core跳到FFF0 0100位置--》 如果norflash的baseaddr是FE00 0000,复位向量位置是FFF0 0100的话,岂不是norflash得很大,而且这一段地址范围flash都用不上吗?

感觉是矛盾的,不过没有捋清楚core的启动过程对这几种地址的处理方式。我感觉应该flash上的内容是: 配置字 - 中断向量 - uboot本身。中间没有太多的空隙不用的。

网友:
请楼主看下 LAW的作用和配置就明白了

网友(2011-05-19):
当CPU上电或者施加复位信号时,上电后,启动存储控制器片选(对应于nor flash的片选信号)有效,CPU从nor falsh中读取硬件复位配置字(HRCW)。cpu根据硬件复位配置字,决定flash的基地址是从0x00000000还是0xFFF00000开始,同时决定是从0x00000100或者0xFFF00100,开始运行第1条指令。本实现在系统刚启动时,flash的基地址是0x00000000。
当CPU上电或者施加复位信号时,启动存储控制器 (对应于nor flash的片选信号)有效,选中nor flash,CPU会从中读取硬件控制字。硬件复位控制字是两个32位字,分别为RCWL和RCWH。RCWLR和RCWHR为复位控制字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
貌似遇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2011-07-06):
把uboot编译到fe开始的地方不行吗?

网友:
你编译到fe的地方,那运行的地址和链接地址不一样呢?
你得考虑重定位。

网友(2011-11-07):
好像freescale的开发板就是将配置字地址设置为0xFE000000,但是配置字中设置BMS
0xFF80_0000 to 0xFFFF_FFFF,怎样让处理器知道上电就从0xFE000000地址去取配置字?

网友:
感觉没有讲清楚,我看看REFERENCE MANUAL以后再和大家share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矛盾的,你说的那个FE000000的是在U-BOOT里面重新映射过了,和上电复位所说的不是一个阶段,不能混淆!不知道是否理解!欢迎交流!QQ:638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