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跪求高手指导二维DCT的verilog程序问题,帮帮我,让我顺利毕业吧~~

楼主(2011-04-08):
小弟毕业设计遇到巨大困难,哪位好心的高手帮帮忙,指导指导小弟吧,小弟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二维DCT的IP核设计,下载了一个感觉很不错的verilog程序,但好多地方看不懂,谁各位帮帮我,帮我解释一下,小弟在此跪谢了!
先把一维DCT的verilog程序发下来,求各位大侠把大概意思帮小弟描述一下(主要是黑体字部分,更是不懂),跪谢~
module dct (clk, aclr, clken, col_en, row_en,
   x0,x1,x2,x3,x4,x5,x6,x7,
   y0,y1,y2,y3, y4,y5,y6,y7);

input clk, aclr;
input clken;
input col_en, row_en;
input [21:0]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output [21:0]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Parameter Declaration
    //Row-based DCT
parameter constant_09808_14_8 = 251;   //FB     C(1)
parameter constant_m09808_14_8 = 4194053;  //3FFF05 -C(1)
parameter constant_092388 = 236;    //EC    C(2)
parameter constant_m092388 = 4194068;     //3FFF14 -C(2)
parameter constant_08315_14_8 = 212;   //D4     C(3)
parameter constant_070711 = 181;    //B5     C(4)
parameter constant_05556_14_8 = 142;   //8E     C(5)
parameter constant_m05556_14_8 = 4194161; //3FFF71 -C(5)
parameter constant_038268 = 98;     //62     C(6)
parameter constant_01951_14_8 = 50;    //32     C(7)
parameter constant_m01951_14_8 = 4194254; //3FFFCE -C(7)

//Reg Declaration
reg [21:0] stage1_0, stage1_1, stage1_2, stage1_3;
reg [21:0] stage1_4, stage1_5, stage1_6, stage1_7;
reg [21:0] stage2_0, stage2_1, stage2_2, stage2_3;
reg [21:0] stage3_0, stage3_1;
reg [21:0] stage4_0_0p, stage4_0_1p, stage4_0_2p, stage4_0_3p;
reg [21:0] stage4_0_4p;
reg [21:0] stage4_4_0p, stage4_5_0p, stage4_6_0p, stage4_7_0p;
reg [21:0] stage4_4_1p, stage4_5_1p, stage4_6_1p, stage4_7_1p;
reg [21:0] stage4_4_2p, stage4_5_2p, stage4_6_2p, stage4_7_2p;
reg [21:0] stage4_4_sel, stage4_5_sel, stage4_6_sel, stage4_7_sel;
reg [21:0] stage5_sel_0p, stage5_sel_1p, stage5_sel_2p;
reg [21:0] stage6_2_0p, stage6_3_0p, stage6_2_1p, stage6_3_1p;
reg [21:0] stage6_2_2p, stage6_3_2p;
reg [21:0] stage6_4, stage6_5, stage6_6, stage6_7;
reg [1:0] mux_sel;
reg [7:0] mux_clken_cnt;

//Wire Declaration
wire [21:0]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wire [21:0] stage2_4_w, stage2_5_w, stage2_6_w, stage2_7_w;
wire [21:0] stage3_2_w, stage3_3_w, stage3_4_w, stage3_5_w, stage3_6_w, stage3_7_w;
wire [21:0] stage4_1_w, stage4_2_w, stage4_3_w;
wire [21:0] stage5_0_w;
wire [35:0] stage5_1_w;
wire [36:0] stage5_2, stage5_3;
wire [37:0] stage5_sel;
wire [21:0] stage5_2_w, stage5_3_w, stage5_4_w, stage5_5_w, stage5_6_w, stage5_7_w;
wire [21:0] stage6_0_w, stage6_1_w, stage6_4_w, stage6_5_w, stage6_6_w, stage6_7_w;
wire [21:0] stage4_4_w, stage4_5_w, stage4_6_w, stage4_7_w;
wire [21:0] stage5_sel_w;
wire mux_clken, mux_clken_w;
wire mux_cnt_en;

//Feeding adders in stage1
assign X0=   x0 ;
assign X1=   x1 ;
assign X2=   x2 ;
assign X3=   x3 ;
assign X4=   x4 ;
assign X5=   x5 ;
assign X6=   x6 ;
assign X7=   x7 ;

//Connect output transform (switch order)
assign y0 = stage6_0_w;
assign y1 = stage6_4_w;
assign y2 = stage6_2_2p;
assign y3 = stage6_5_w;
assign y4 = stage6_1_w;
assign y5 = stage6_6_w;
assign y6 = stage6_3_2p;
assign y7 = stage6_7_w;

//Stage 1

adder adder_s1_0 (
.dataa ( X0 ),
.datab ( X7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0 ),
.cout ( ),
.overflow ( )
);

adder adder_s1_1 (
.dataa ( X1 ),
.datab ( X6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1 ),
.cout ( ),
.overflow ( )
);

adder adder_s1_2 (
.dataa ( X2 ),
.datab ( X5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2 ),
.cout ( ),
.overflow ( )
);

adder adder_s1_3 (
.dataa ( X3 ),
.datab ( X4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3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1_4 (
.dataa ( X3 ),
.datab ( X4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4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1_5 (
.dataa ( X2 ),
.datab ( X5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5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1_6 (
.dataa ( X1 ),
.datab ( X6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6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1_7 (
.dataa ( X0 ),
.datab ( X7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1_7 ),
.cout ( ),
.overflow ( )
);
//Stage 2

adder adder_s2_0 (
.dataa ( stage1_0 ),
.datab ( stage1_3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2_0 ),
.cout ( ),
.overflow ( )
);

adder adder_s2_1 (
.dataa ( stage1_1 ),
.datab ( stage1_2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2_1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2_2 (
.dataa ( stage1_1 ),
.datab ( stage1_2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2_2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2_3 (
.dataa ( stage1_0 ),
.datab ( stage1_3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2_3 ),
.cout ( ),
.overflow ( )
);
assign stage2_4_w = stage1_4;
assign stage2_5_w = stage1_5;
assign stage2_6_w = stage1_6;
assign stage2_7_w = stage1_7;

//Stage 3

adder adder_s3_0 (
.dataa ( stage2_0 ),
.datab ( stage2_1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3_0 ),
.cout ( ),
.overflow ( )
);
    subtractor subtractor_s3_1 (
.dataa ( stage2_0 ),
.datab ( stage2_1 ),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3_1 ),
.cout ( ),
.overflow ( )
);
    assign stage3_2_w = stage2_2;
    assign stage3_3_w = stage2_3;
assign stage3_4_w = stage2_4_w;
assign stage3_5_w = stage2_5_w;
assign stage3_6_w = stage2_6_w;
assign stage3_7_w = stage2_7_w;

//Stage 4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aclr)
begin
  if (aclr)
     begin
   stage4_0_0p <= 0;
   stage4_0_1p <= 0;
   stage4_0_2p <= 0;
   stage4_0_3p <= 0;
   stage4_0_4p <= 0;
   stage4_4_0p <= 0;
   stage4_5_0p <= 0;
   stage4_6_0p <= 0;
   stage4_7_0p <= 0;
   stage4_4_1p <= 0;
   stage4_5_1p <= 0;
   stage4_6_1p <= 0;
   stage4_7_1p <= 0;
   stage4_4_2p <= 0;
   stage4_5_2p <= 0;
   stage4_6_2p <= 0;
   stage4_7_2p <= 0;
     end
  else if (clken)
     begin
      stage4_0_0p <= stage3_0;
   stage4_0_1p <= stage4_0_0p;
   stage4_0_2p <= stage4_0_1p;
   stage4_0_3p <= stage4_0_2p;
   stage4_0_4p <= stage4_0_3p;
   stage4_4_0p <= stage3_4_w;
   stage4_5_0p <= stage3_5_w;
   stage4_6_0p <= stage3_6_w;
   stage4_7_0p <= stage3_7_w;
   stage4_4_1p <= stage4_4_0p;
   stage4_5_1p <= stage4_5_0p;
   stage4_6_1p <= stage4_6_0p;
   stage4_7_1p <= stage4_7_0p;
   stage4_4_2p <= stage4_4_1p;
   stage4_5_2p <= stage4_5_1p;
   stage4_6_2p <= stage4_6_1p;
   stage4_7_2p <= stage4_7_1p;
     end
end

assign stage4_1_w = stage3_1;
    assign stage4_2_w = stage3_2_w;
    assign stage4_3_w = stage3_3_w;

//Stage5
    assign stage5_0_w = stage4_0_4p;

assign stage4_4_w =  stage4_4_sel;
assign stage4_5_w =  stage4_5_sel;
assign stage4_6_w =  stage4_6_sel;
assign stage4_7_w =  stage4_7_sel;

assign mux_cnt_en = clken;
    assign mux_clken = mux_clken_w ? 1'b1 : 1'b0;
  assign mux_clken_w = mux_clken_cnt >=8 && clken == 1'b1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aclr)
   begin
      if (aclr)
        begin
          mux_clken_cnt <= 0;
        end
   else if (mux_cnt_en)
     begin
       mux_clken_cnt <= mux_clken_cnt + 1;
     end
   else
     begin
    mux_clken_cnt <= 0;
     end
    end

    //Generate mux select signal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aclr)
   begin
      if (aclr)
        begin
          mux_sel <= 0;
        end
   else if (mux_clken)
     begin
       mux_sel <= mux_sel + 1;
     end
  else
     begin
       mux_sel <= 0;
     end
    end

    // Mux control for data feeding the four_mul_add block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se (mux_sel)
   0:  stage4_4_sel = stage3_4_w;
   1:  stage4_4_sel = -stage4_6_0p;
   2:  stage4_4_sel = stage4_5_1p;
   3:  stage4_4_sel = stage4_7_2p;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se (mux_sel)
   0:  stage4_5_sel = stage3_5_w;
   1:  stage4_5_sel = -stage4_4_0p;
   2:  stage4_5_sel = stage4_7_1p;
   3:  stage4_5_sel = -stage4_6_2p;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se (mux_sel)
   0:  stage4_6_sel = stage3_6_w;
   1:  stage4_6_sel = stage4_7_0p;
   2:  stage4_6_sel = stage4_4_1p;
   3:  stage4_6_sel = stage4_5_2p;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case (mux_sel)
   0:  stage4_7_sel = stage3_7_w;
   1:  stage4_7_sel = -stage4_5_0p;
   2:  stage4_7_sel = -stage4_6_1p;
   3:  stage4_7_sel = -stage4_4_2p;
  endcase
end

one_mult_blk one_mult_blk_inst0 (
.dataa ( stage4_1_w[17:0] ),
.datab ( constant_070711 ),  //C5
.clock ( clk ),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result ( stage5_1_w )
);

two_mult_add_blk two_mult_add_blk_inst0(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clk ( clk ),
.constant_one ( constant_038268 ),  //C6
.constant_two ( constant_092388 ),  //C2
.X ( stage4_2_w[17:0]),
.Y ( stage4_3_w[17:0]),
.result ( stage5_2 )
);

two_mult_add_blk two_mult_add_blk_inst1(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clk ( clk ),
.constant_one ( constant_m092388 ),  //-C2
.constant_two ( constant_038268 ),   //C6
.X ( stage4_2_w[17:0]),
.Y ( stage4_3_w[17:0]),
.result ( stage5_3 )
);

four_mult_add_blk four_mult_add_blk_inst0(
.aclr ( aclr ),
.clken ( clken ),
.clk ( clk ),
.constant_one ( constant_01951_14_8 ), //C7
.constant_two ( constant_05556_14_8 ),  //C5
.constant_three ( constant_08315_14_8 ),//C3
.constant_four ( constant_09808_14_8 ), //C1
.W ( stage4_4_w[17:0] ),
.X ( stage4_5_w[17:0] ),
.Y ( stage4_6_w[17:0] ),
.Z ( stage4_7_w[17:0] ),
.result ( stage5_sel )
);

assign stage5_sel_w = stage5_sel[29:8];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aclr)
begin
  if (aclr)
     begin
   stage5_sel_0p <= 0;
   stage5_sel_1p <= 0;
   stage5_sel_2p <= 0;
     end
  else if (clken)
     begin
      stage5_sel_0p <= stage5_sel_w;  // s6
   stage5_sel_1p <= stage5_sel_0p; // s5
   stage5_sel_2p <= stage5_sel_1p; // s4
     end
end

//Stage6
assign stage5_2_w = stage5_2[29:8];
assign stage5_3_w = stage5_3[29:8];

assign stage5_4_w = stage5_sel_2p;
assign stage5_5_w = stage5_sel_1p;
assign stage5_6_w = stage5_sel_0p;
assign stage5_7_w = stage5_sel_w;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aclr)
begin
  if (aclr)
     begin
   stage6_2_0p <= 0;
   stage6_3_0p <= 0;
   stage6_2_1p <= 0;
   stage6_3_1p <= 0;
   stage6_2_2p <= 0;
   stage6_3_2p <= 0;
     end
  else if (clken)
     begin
      stage6_2_0p <= stage5_2_w;
   stage6_3_0p <= stage5_3_w;
   stage6_2_1p <= stage6_2_0p;
   stage6_3_1p <= stage6_3_0p;
   stage6_2_2p <= stage6_2_1p;
   stage6_3_2p <= stage6_3_1p;
     end
   end

   assign stage6_0_w = stage5_0_w;
   assign stage6_1_w = stage5_1_w[29:8];
   assign stage6_4_w = stage5_4_w;
   assign stage6_5_w = stage5_5_w;
   assign stage6_6_w = stage5_6_w;
   assign stage6_7_w = stage5_7_w;

endmodule

楼主:
哪位好心的大哥,帮帮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了解DCT算法,但是从你贴的代码来看,主要是pipeline,pipeline控制器和各种计算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您这是根本没看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请您帮帮我吧,,,,

网友:
要么你先把二维码的算法贴上来,怎么样实现的要先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把一维的算法贴上吧,我现在连一维的都弄不明白,上面那个代码就是一维的,您帮小弟看看是不是用的下面我想用的这个算法呀?小弟对此方面真的是不了解,但是毕业设计题目是这个,现在怎么看也还是不懂,头都大了,精神都抑郁了,还是弄不明白,麻烦您帮帮我吧,谢谢啦~

     选用Loeffler等人的快速算法,乘法器的数目已经减少到理论下线而且加法器并没有比已发表的算法增加。算法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算法中的符号如图2所示。file:///C:/DOCUME~1/SHUSHE~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1941.png

    3图2中的第三个模块,可以只用3个乘法器和3个加法器来代替表达式中的4个乘法器2个加法器,实现方法如公式(2)。

    4、从图 1 可以看出,算法在第二级分为奇偶两分,计算偶数部分的3个乘法器可以并行。但是,奇数部分每路中总是有2个乘法器需要串行。为了在每一路中最多有一个乘法器,对奇数部分进行变换。最终用图3结构来计算奇数部分。这样,这个算法总共需要12个乘法器和32个加法器(如图1所示,计算偶数部分需要3个乘法器和9个加法器。第一级需要8个加法器)。file:///C:/DOCUME~1/SHUSHE~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0833.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