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systemC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8):
#ifndef _HELLO_H
#define _HELLO_H
#include "systemc.h"
SC_MODULE(hello){
SC_CTOR(hello){
cout<<"Hello,SystemC!"<<endl;
}
};
#endif

初学,问下为什么在sc_module前面要加下面这么几句啊,谢谢。。。
#ifndef _HELLO_H
#define _HELLO_H
#endif

网友:
这个是预编译的技巧吧,这个模块只运行一回,防止重复调用

网友:
这是预编译啊,你这情况是为了防止_HELLO_H没被定义,如果没定义的话,就define,,还有一种是#if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