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libre 后仿寄生参数网表提取出来后,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11-04-08):
1.calibre DRC.LVC无error通过,pex生成calibreview网表,寄生参数提取正常;

2.ADE无法调用calibre生成的网表,已设置了switch viwe list ,添加了calibre,
而且,calibre layout schematic symblo都是在同一个cell下的。所有的图都不
带激励。

3.calibreview生成schematic,创建testbench,生成symbol时,无输入、输出端
口,这个如何解决?

求大牛指点。QQ:358935782,近的话可BG。

楼主:
发了N遍,终于发成功了。在线等啊...

楼主: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哇哈哈。

网友:
急求结果啊

网友(2012-03-26):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11-27):
问题解决了,说说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