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里如何实现复数的乘法?

楼主(2011-04-08):
我最近刚开始接触verilog语言
想请教各位高手:
verilog里怎样实现复数相乘,就是一个类似复乘器的东西
谢谢!

网友:
1. 看一下synopsys designware有没有现成的复数乘法单元。
2. 完全展开后,用乘法器和加法器实现。

网友:
一个复数,相当两个实数,展开相乘,一家之言。

网友:
我只会加法的,乘法的还不会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我用的是Quartus
在tools-->Mega wizard里有complex multiplier

网友:
是乘加的过程,展开后就知道了,注意的有两点(1)是否是符号数,如果是要进行符号扩展。(2)注意位宽,乘法和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