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的SNR计算方法

楼主(2011-04-08):
如题,请教各位ADC的SNR怎么计算,我想通过SNR=6.02*ENOB+1.76计算出ENOB。但SNR怎么得出呢,我目前用的方法是,对理想正弦信号进行AD转换,之后通过理想DAC还原成周期性阶梯状的正弦信号,然后进行等时间间隔采样,再将采样数据在matlab中进行FFT分析,通过基波能量/各次谐波能量之和得出SNR,这样对么。如图所示,我做的是8位10Msps的ADC,这是用matlab作FFT分析后的示意图。我最后得到的ENOB大于8了,为8.0x的量级。

网友:
基本上来说,你的方法没有问题。
具体说一下你的case,sample frequency多少?input sinewave的频率是多少?取了多少点?仿真的周期数是多少?
从你的FFT频谱看不出来你的基波频率是多少。。。你横坐标单位是KHZ? or MHZ??
想回答这些,我再帮你看看。。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二楼:采样频率是10Msps,input 正弦信号频率是0.1953125M,采了10个周期,总共采了512个点,平均每个周期采51.2个点。所以基波频率应该是在11那个点处,,,至于单位,因为是直接做FFT得出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你的图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采样点太少了,所以分辨率只有N/Fs约为19KHz. 这样的分辨率对于你的ADC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你最后的结果单位是dB吗?否则怎么会出现负数呢?
   你的基波频率约为0.2M也就是大概第11个点,为什么该点的幅度还不如第三个点的幅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