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接收lvds信号,含有串并转换

楼主(2011-04-08):
各位高手: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使用Xilinx FPGA接收lvds信号并进行串并转换,应该怎么做呢?Xilinx FPGA中有这样的IP核吗?看过的一些资料中都加了RLOC约束,这个约束是基于什么添加的?相对位置是怎么确定的呀?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xilinx的data-sheet吧,上面有底层管脚的primitive,有专用的LVDS转单端输出的管脚,你例化一个到设计中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LOC是约束各个component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和LOC区别的是,LOC约束的是绝对关系。他们都是用于后端布局约束用,将某个component布局到某个特定的位置。

网友:
使用serdes,看user guide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如果是低速信号,直接来个转换就行了,设置个计数器采用移位操作将数据打出去,然后接收时再恢复过来就时,那必须得你的数据变化速度不够快,
比如你是8bit数据,至少得每8个时钟周期才变化一次数据才行,如果每时钟都数据变化,就得上serdes了,

网友(2014-11-11):
回复 楼主:

      受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