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sura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本人cadence 画layout时发现DRC打不开,虽然“RUN DRC”不是灰色的,但却点不进去。在icfb里显示的错误是:
*Error* parse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S") - nil
请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遇到过LVS打不开的情况,发现是home文件夹下某个文件(不太确定是环境变量文件)让我给删了,很遗憾我没看错误提示就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感谢,我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把drc.last.state这个隐藏文件删掉就可以,假如lvs打不开也应该删掉lvs.last.state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我遇到这类问题就怀疑库的设置

网友:
谢谢了,有学习了一些知识!

网友(2014-01-12):
回复 3# keromulus 我是运行LVS 时候出现的问题,但是删除你说的那个文件后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删除的是什么文件,我现在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5-05-18):
SIP使用ansoft时遇到这个问题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6-11-25):
请问你删除的是什么文件,我现在和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