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synopsys design_ware的IP综合问题

楼主(2011-04-08):
要用到design_ware里面的IP核,纯组合逻辑,若要获得理想的性能需要将其流水化,怎么在综合的时候插入寄存器,使得其分成几个节拍?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胆子很大啊,designware没有源代码提供给你,你贸然的ECO修改网表,如何保证功能正确哦,怎么验证。目前synopsys的designware综合后跑道600兆都没问题,你为什么还要添加流水线?

楼主:
不会跑到600M啊,我用SMIC .18的库跑DW的除法单元,输入位宽比较大,结果最后跑出来只有10M左右的频率,后来又加入了寄存器自动插入优化功能,就是在DC的脚本在compiler之后加入了optimize_registers,再compiler,结果能跑到120左右,由于跑出来的网标需要在FPGA验证时候使用,这个网标在QUARTUS里面综合时候根本跑不到100多M,只有10M左右的频率,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的库当然跑不到600M了,你调查一下0.18工艺库最快能跑到多快吧。
    另一个角度来说,0.18数字工艺早就淘汰了,还用他干嘛。用0.18你还想跑几百兆也是不可能的。10年前的技术,那时候还没这么快呢。
    FPGA上要做特定的优化,据我所知,synplify_premier才支持synopsys designware的,不知道你quartus怎么做的呢。FPGA上逻辑运行的速度很大取决于你选择的FPGA型号,要是运行120M左右,如果是大量的算术运算,那差不多要中高档的才能达到这个要求。你多做做调查研究吧。如果随意想的话,设计很难的。

楼主:
没对频率要求这么高,.18工艺需要浮点除法电源在120M左右,不行的话可以插入pipeline stage,多加几级是可以接受的,能改能够达到这个频率的要求。另外就是在FPGA上需要跑到70M,dw_fp_div这个IP核心DC综合出来只有10M左右,尝试几种插入流水的方法能提高到120M,但是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DC环境里面尝试出来的,不是很放心。现在有个IP核dw_fp_div_seq,可以指定cycle的个数,当然cycle越多,频率就会越高,这也是我所期望的,直接参数给定,但是DC综合出来的是空网标,report_timing也显示不了任何的信息。现在急切想解决一下两个问题:
<1>.如果使得dw_fp_div这个IP核流水化,就是把在.18工艺下能够到120-130M的频率,多加几级寄存器无所谓,有没有一些有些理论依据的方法?
<2>.dw_fp_div_seq这个IP核如何调用?

多谢!!!!

网友(2012-06-12):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定点吧,如果是浮点单元,跑的还是很慢的,而且没有流水线,这是很纠结的!

网友(2014-11-10):
拿个小板凳学习。。。。

网友(2015-03-18):
如何使用pipeline-design命令给路径延迟较长部分多插入几级触发器?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