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看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别人用modelsim产生的VCD文件,
想在自己这里用modelsim打开看下波形, 需要建立project吗?

现在直接 import EVCD file, 提示:
VCD timescale is smaller than the simulator time resolution, aborting EVCD import

VCD 文件里timescale 是 10ps, modelsim default 的timescale是 1ns。
可是把modelsim.ini 里面的 resolution 设成 10ps后, 打开modelsim仍然有上面的提示。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从报告来看“simulator time resolution“,表明VCD的时间精度小于你modelsim的最小时间精度解决方案。你换modelsim吧,怎么改也不行,你那个版本的modelsim不支持。一半的来说,modelsim不会不支持到10ps的精度(是不是你modelsim版本太低也有可能)。再仔细检查一下,你VCD的最小分辨率应该不是10ps,可能是fs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