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下dc2010的lic

楼主(2011-04-09):
他的lic用原来的还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了。。。

网友:
不可以的,就想你用windows 7 就不能用windows xp的license一个道理

网友(2011-06-08):
有无哪位达人知道怎样生成lic啊?。。。

网友(2012-04-13):
貌似只要不换电脑的话是可以用的,因为他绑定的是电脑的网卡号。我只是猜测,稍后我试试别的软件的license就知道了,不过版本号不要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