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见过充电器上这个IC没,,,

楼主(2011-04-09):
sony相机充电器上面的一个IC,,在整流滤波后面的,,

网友:
其实这个很难找,往往同一个芯片不同的代理商卖出去的标号都不一致(代理商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和长期供货的目的)!你根据它的功能去找替代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