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举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4-09):
前几日看论坛上有人讨论,增益自举的问题,大概是为何带宽增加的问题,我也同问,一般的自举应该是电压-电流负反馈,输出电阻增加A倍,因此增益才增加,输入阻抗应该也增加A倍,第二极点应该是移向低频,带宽更小啊?

网友:
同问啊,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应该只是一种情况,能否将原来的帖子具体电路转过来讨论呢?只有针对具体电路才好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在公司服务器上转不出来,结构比较简单,套筒加一个自举,但并不是自举了两端,只在负载管的一端做了自举,比如说输入管是n管吧,那么就并没有自举那个n管的共源共栅管,而是自举了p管的负载管。但是用来做boost的那个小运放,并不是常见的差分,而是一个简单的单端运放,就是一个单边的共源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QQ截图吗?我想如果只是将负载管自举,应该不会对增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吧,相对来说负载的P管的电阻要比大一些,影响增益的应该是输入N管的输出电阻吧。从理伦上来说,应该不会出现带宽增加的,不知道你的电路中的共模反馈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正常的放大区?可以话还是摆个图一起讨论下,我也正在学习中。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截图?,开玩笑,公司的电脑跟个保险柜一样,还能让我qq啊。事实上增益确实没有提高多少,但是带宽确实大大提高,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11-05-12):
呵呵,那你就开保险柜嘛。。。

网友(2011-06-11):
回复 楼主:

    前来学习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一些通用的电路,是不涉及公司知识产权的。为了便于讨论,可以有纸笔画电路图或者示意图,拍照以后传上来,大家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建议或者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