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图中的两根地线需要连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1-04-09):
一个地是单片机接的usb的负极,另一个是变压器的负极,图中加粗的部分,请问这两个线需要连接在一起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整个系统只能有一个地,这两个地要接在一起,可以用电感或者磁珠隔离一下

网友:
只有信号线采用光隔离后,电机驱动部分的电源和地与单片机部分的才可以不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