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hart035工艺库(pdk库)中器件参数问题

楼主(2011-04-09):
chart035工艺库对器件的长和宽有一个最大值限制,如何在器件的CDF属性中添加一个参数使得在重新计算器件参数时不会把真实值替换成器件的最大值。
如:电阻的长为400u,宽为20u,r为20(r为电阻的方块值),chart工艺库中电阻的L最大限制值为200u,为了计算出电阻的真实值,需要用参数触发程序进行参数触发,触发时因电阻的长超过了最大值,触发后电阻的长度变成了200u,从而导致电阻值错误,如何在cdf中添加一个参数能使电阻参数触发后不变成最大值?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1-09-13):
不知道该怎么改,帮顶~~
PS:个人建议还是不要随便更改PDK的参数,以免出现无法预料的问题

网友(2014-04-06):
你好请问这个库从哪里下载呢,能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