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multicycle的问题

楼主(2011-04-09):
DC中,如果两个clock是同步不同频的关系,请问需要怎么设置multicycle呢?
低频采高频,或者高频采低频,情况不一样的吧?
有没有什么通用的设置方式呢?

求牛人解答呀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两个是同步不同频的时钟,你只要设置了create_clock后把两个时钟的相位设定后就不需要设置multi_cycle了吧,mutlicycle我的感觉是对同一个时钟来说。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望大牛确任。好比你的乘法器你不能在一个周期内完成,如果要两个周期的话就要就要设multicycle了,但时钟还是一个。你这个如果说你的快慢时钟间是同步的关系,STA工具就会帮你分析的

网友:
multi_cycle是在两个寄存器之间组合逻辑太大,一个时钟周期完成不了,而又不想降低时钟频率的时候用的
DC会根据你设置的周期数来约束这两个寄存器之间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