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 高速信号线宽度

楼主(2011-04-09):
请问各位大侠:
            在65nm的工艺下5GHZ信号线的宽度一般画多宽可以?
            这里有一种说法是画1.5um到2um左右。有了解的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
看你的em是多少了,要流多大的电流,不同层的金属em能力差别很大的,看你的工艺参数并结合等价负荷估算一下。

网友:
65nm 大概1um 支持0.8mA 左右

2~5um 吧,防止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