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算delta sigma modulator中比较器的精度?

楼主(2011-04-10):
我不是很清楚怎么算比较器的精度,比如说我要做一个11bit精度的delta sigma modulator,然后经过一个digital filter,比较器的精度肯定不需要11bit, 但是具体该怎么算,谢谢。

网友:
取若干位,然后平均,如一位量化器,取11位然后平均,得到输出。这个平均是用滤波器来实现的

网友(2011-07-23):
感觉和比较器,也就是量化器的精度没有关系吧

网友(2012-04-25):
有同样的问题  做delta-sigma调制器的比较器用考虑时序问题么?

网友:
比较器关系不大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