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error** model name nch in the element 0:mn is not defined.

楼主(2011-04-10):
各位大神帮帮忙,我在用Hspice仿真mos管的寄生电容时,总是报这个错误**error** model name nch in the element 0:mn is not defined. 源代码如下:
.lib 'd:\synopsys\Hspice_A-2007.09\tsmc018model\mm018.l' TT * Set 0.18um library
mn d g 0 b nch l=0.2u w=0.4u ad=0.2e-12 pd=0.4u as=0.2e-12 ps=0.4u
vd d 0 1.8
vg g 0 1.8 ac .1
vb b 0 0
.ac dec 1 1.59155e6 1.59155e7
* Perform a frequency sweep by 1-point per decade from 1.59 to 15.9 MHz
.print CGGn=lx18(mn) CDDn=lx33(mn) CGDn=par('-lx19(mn)') CDGn=par('-lx32(mn)')
+CDBn=par('-lx22(mn)')
.print ig_imag=ii2(mn) id_imag=ii1(mn)
*II(mn) prints the imaginary part of the current through mn.
*first “I”: current; second “I”: imaginary
*ig_imag: imaginary gate current; id_imag: imaginary drain current
.alter
* vd d 0 1.8 ac .1
* vg g 0 1.8
vg g 0 0 ac .1
.end

急~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我已经找出来了哈~

网友(2011-12-18):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默认第一行是title,只要在前面随便多写一行就可以了,就相当于写个title

网友(2012-12-05):
太感谢了,正好有用

网友(2013-08-22):
顶!这个GSMC工艺的hspice仿真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title我加过了。

网友(2015-09-04):
请问你这句是什么意思?主要是mm018.l这个?
.lib 'd:\synopsys\Hspice_A-2007.09\tsmc018model\mm018.l' 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