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自带的IP核,能查看它的源代码吗?

楼主(2011-04-10):
RTRT。。。比如Quartus自带的ram核,我想查看它的.v文件是怎么写的,该怎么做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选择ram的schematic图,右键点击,在菜单中选择“generate source(全称我忘了)”,应该就可以看到了,但是貌似不是所有的IP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IP是要钱的,你只能看到网表和仿真文件。
    有些IP是免费的,但是也不一定有源代码可以看。
    总之,能看到IP源代码的非常非常少。
    针对你说的RAM,其源代码完全没有意义,因为FPGA内的RAM是其自己特定的单元块,类似于“与”门,你怎么看它的源代码呢(就是一个“与门”符号而已),你即使看到代码也是仿真模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