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PC854E8E加电后 LOCAL BUS 一点信号也没有

楼主(2011-04-10):
自己做了一块8548的板子  各种电压正常 配置字设置也正常 local bus一点信号都没有 取不了指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方便的话,把设计图纸给我看看!

网友:
看看localbus下挂的各个器件的rd、wr、cs是什么状态,从你的描述看像是有其他期间意外被使能把总线拉住了

网友(2011-07-22):
可以查看一下锁存器那块的设计是否正确,看看相应的控制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2012-11-03):
如果LOCALBUS设计没问题,估计还需要细查配置字!!!

网友(2013-03-23):
学习中,有解决办法了没

网友(2013-09-07):
解决了 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4-10-26):
1.加电后从lb总线boot?看硬件配置管脚启动方式
2.系统跑起来后操作lb总线?检查软件配置,LAW寄存器,OR,BR寄存器